[其他]
三洋 LCD-42CA20 UH3A机芯 电源维修

楼主(2019-09-14):
三洋 LCD-42CA20  UH3A机芯 电源维修
该机三无,指示灯不亮,测得300V正常,并且有供给各大功率管,所有保险及限流电阻均完好。各组小电压均没有输出,根据原板实物分析,先检查维修副电源,发现电源管理芯片IC1601 没有供电,后经仔细检查发现8脚至启动电阻R1617 (两只56K串联)之间的铜簿霉断,采用飞线大法连接后5V正常了,强制启动后测量其他各组电压,背光24V仍然无输出,检查发现光耦D652引脚锈蚀严重,更换后再次强制启动,测量背光供电24Video正常,至此维修完成。                       上图吧。             WX :  CPS9066

网友:
从图上看,电路锈蚀很严重,,,,,,,,,,

网友:
绣的很 严重   目测机器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