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碰到焊接难题了

楼主(2019-09-14):
Typc的笔记本充电口,你们是怎么换的?我在修笔记本也在修手机。竟然换不了这个座子,买不到原装的,和原装的稍微有点差别。12针直插,12针贴片共24针这种,如果不把直插的弄通,确实焊不上。

网友:
那你就弄通啊

网友A:
吸锡枪吸啊 洛铁拖空啊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怎么可能换不了 实在不行 上BGA换 那就安全了撒

网友:
是撒子 样子的 接口/    lail来 一个图片 看看。。。。

网友:
撒子样子哦

网友B:
昨天才焊了个,外观一样的风枪一次性搞定。

网友C:
小米是吗?那个垃圾玩意没有原装,要想想办法

网友:
还没搞过TYPC 接口的笔记本 不知道啊!楼主换完了 记得上传个步骤!

网友:
怎么不上图呢,没图也帮不上,这个接口估计遇到的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是吗?那个垃圾玩意没有原装,要想想办法

就是小米的垃圾笔记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昨天才焊了个,外观一样的风枪一次性搞定。

直插的,你是怎么对准的,或者是怎么把孔弄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吸锡枪吸啊 洛铁拖空啊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怎么可能换不了 实在不行 上BGA换 那就安全了撒

就是孔太小了吸锡枪吸不通,烙铁也拖不空,用低温锡中和了也不行,就是上BGA也对不准,如果是全贴片到好办,这时一半直插一半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孔太小了吸锡枪吸不通,烙铁也拖不空,用低温锡中和了也不行,就是上BGA也对不准,如果是全贴片到好 ...

前几天刚换一个,拿镊子通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插的,你是怎么对准的,或者是怎么把孔弄通的

不需要把孔弄通,涂焊膏烙铁加焊锡过一遍。清洁干净再涂一层焊膏,接头尽量对准。风枪去头,小风温度稍低均匀吹化,一般都会自己入孔,不行列子拨拨就行。基本和做BGA一样。前提接头孔位都要对准的。

网友:
淘宝,电子市场,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