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 进PE蓝屏

楼主(2019-09-14):
华硕FX50J 进PE蓝屏  自动重启   也进不来系统 PE版本多换几个了 还是不行 进PE好不是重启就是蓝屏,有高手遇到过不

网友:
内存或者u有问题会导致这种蓝屏的

网友:
多少板子的,没得搞了

网友:
多是板载的

网友:
故障明显应该好修

网友:
大多数认为是CPU

网友:
这样的机器,我的做法是,先刷BIOS,屏蔽板载内存,再进PE,如果正常那就是内存问题,如果还是蓝屏那就是CPU问题了。

网友:
fx可能是gpu

网友:
注意vcc电压和显卡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A:
要研究下 ,加一条外接内存也是蓝屏 重启 ,进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研究下 ,加一条外接内存也是蓝屏 重启 ,进PE

不是加内存,是修改BIOS程序,屏蔽主板自带内存,然后外插一条内存,不是直接插内存。

网友:
求一个修改BIOS ,

网友:
楼主的和我的差不多。我的是进pe就重启技嘉h61.刷过板子了。换过u内存。

网友:
我的是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