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3 YOGA 14不显示

楼主(2019-09-14):
收到联想thinkpad S3 yoGA 14,上电一切正常,测试各电压均正常,就是没有显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显示

网友:
外接 换屏 屏线 查显示相关

网友:
外接试下 屏接口电压是不是一切正常 屏上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电流多少,到0.56a左右应该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