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海尔一台神州二极电压不过维修

楼主(2019-09-14):
上午接到一台海尔板号:6-71-W3S50-D02B,故障是:有时开机能显,但一会掉电重启,有时开机无显示,无显示时电流0.45A,能显示时电流达到2A左右。开始以为是同行清灰时散热没处理好,自己打好相变后,结果一样掉电重启,一样没显示。
拆开后发现,是所有神船的通病,是7002的小管坏了,引起二级电压过不了。

快下班时又来一 台神州,开机触发电流上到0.56A左右就掉电了,不会重启。
拆开后发现局部进液了,引起二级电压过不了。

网友A:
蓝天这货,最容易坏这种  芝麻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天这货,最容易坏这种  芝麻管了。。

先,谢谢,老铁加分鼓励。

网友:
神州还有这个通病呢 ?真的 学写了啊!

网友:
这些主板这种6脚管坏的还真多

网友B:
坏了你们都是怎么办的?旧机器拆的,还是某宝现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了你们都是怎么办的?旧机器拆的,还是某宝现定?

料板上拆阿,不一定要一样的板,料一样就可以。

网友:
这是一个双复合管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赚钱的机子,电压级的还是通病,看来过节财神爷给你发红包了。

网友:
复合N管,坏的几率可算可以吧!

网友(2020-10-15):
谢谢楼主实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