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m芯片丝印看不清,是个10脚的芯片,麻烦大佬指点

楼主(2019-09-15):
先马刺客630,额定500W的电源挂了,有5vsb和绿线5v,短接无输出。

他是WT751002+utc7608+这个10脚的IC的组合

大家有见到过这个IC的吗?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图片也要清晰点的呀,,这样可以看它的外接电路来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也要清晰点的呀,,这样可以看它的外接电路来推测

好的,我马上再拍个清晰点的哈

网友:
麻烦帮我看一下

网友B:
大家都没碰到过这种10脚pwm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没碰到过这种10脚pwm芯片吗?

你能否上个清晰图再问?

网友:
4楼的还不够清楚吗?本来拍的很清楚的,上传后好像清晰度给减了

网友:
斜着对光看,只要没烧炸,就能看见字,除非是有意磨掉了

网友:
怎么斜着都试过了,丝印太模糊了。。

只能看到第二排依稀几个数字 6679...其他说明都看不清了。。

网友:
上粉笔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