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AD AIR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9-09-15):
IPAD5 没修之前是花屏不进系统。刷机一直等待IPAD 。拆机后重做下暂存不开机了,也不联机 ,更换了USB管理IC  取掉硬盘也不联机,现在是  重置CPU  暂存   硬盘。24M晶振都做了,还是依旧,
拆掉暂存打值发现和CPU通的点没有,不知道点位图是不是对的,谁手里有此板 帮忙测下
暂存的N26和P26 打值都不通。 看点位图和CPU一起的  但是拆掉U测试都不通

网友A:
拆个坏板子的CPU一测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个坏板子的CPU一测试不就知道了?

JI就是没有才求助

网友:
板底不行了

网友B:
确实是板底不行了   前天收了个变形的坏板,拆下打值那些都是通的,板层断线实在太多,放弃了,看来这个板子没有我买的变形的板底好,找了下资料发现好多扩容后板层都断线了,

网友(2019-10-17):
iPadAir的主板个人感觉质量不怎么样 好多都会出线板层断线 这个纯属个人意见 不喜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板底不行了   前天收了个变形的坏板,拆下打值那些都是通的,板层断线实在太多,放弃了,看来这个板子没有我买的变形的板底好,找了下资料发现好多扩容后板层都断线了,

扩容后板层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