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点开电影页面之后再关闭播放页面后就出现电流声

楼主(2019-09-15):
电脑点开电影播放页面之后再关闭播放页面后就出现电流声 在点击音量调整电流声就没有了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先换个系统来测试,看是系统的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B:
安装原版系统,就可以排除系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原版系统,就可以排除系统的问题

但是同样的系统在别的电脑上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换个系统来测试,看是系统的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系统确定是好的 硬件是什么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