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5G 显卡空焊不显示和32.768K晶振导致不触发

楼主(2019-09-15):
机型型号:ACER 4745G  板号广达ZQ1

故障现象:不显示之不触发。

  最近没有修到什么特别的笔记本,刚好前俩天客户拿来一台4745G,说开机之后进入桌面才显示,我一看这机子的显卡,问了一下TB显卡多少钱既然95.马上放弃不换了,直接给他加焊下呗。直接上BGA给他烤了2遍,(嘿嘿,返修,风扇改常转,加铜片….)装机测试了俩都正常,通知客户来取机的时候,把机子开机一下准备给客户,可是按开关没反应,从0.004跳到0.009.心里一万CNM.测试2天都正常,客户来取得时候机不触发了,而且之前客户的机子是能开机的,没办法只能留下来继续修咯,马上拆机取板。

  接电源,0.004 触发0.009 按几次还是一样马上测3 5v 没有 这机子是按开关后才有的3 5v 顺便测了一下CPU上管D级级电压0.5  V 简单了吧,直接去公共点保护隔离19V正常呀。

  不应该呀,按照以前的各种电路都是保护隔离的公共点连到各路主供电的上管D级。

  看到这里这个公共点还要通过一个P管才能过去,接去查VIN-ON,这个管子要导通VIN-ON 必须为高,测为0V ,按开关测还是低。查这个信号直接是有EC控制的,来到了EC24脚。

  还是为低。这个VIN_ON为什么为低呢,既然这个EC要发出这个信号,首先EC肯定要供电读取程序这些,马上去测EC供电 时钟 程序,ACIN 都正常,在想这个信号是不是要开机之后才有的呢,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直接把矛头指向南桥区域了,我个人修机子喜欢吧一个区域扫完在换下一个,直接去测饼所说的南桥11南桥待机条件VCCRTC RTCRST …当测到南桥时钟时,万用表测试俩角电压正常,还是不放心直接上示波器测没波形?难道是我示波器坏了,从新调下示波器还是没波波,这时候心里已经开始笑了,找个料板拆了32.768下来干上去,再测波形出来了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我又去测了一下VIN_ON这个信号,待机的时候为滴,按下开关,就为3.3V了。这样可真省电呀。这机子一般都是修显卡的比较多,很少修电路的,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王生)原创提供!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楼主这么老的机器都还在维修、真的是厉害了!我昨天还修了一个4411s 开机0.4a 掉电 无cpu供电的、后来直接换板了 淘宝一个菜100块!懒得去维修了!时间紧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