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检修方法之(一)

楼主(2019-09-15):
1、测电源IC外围滤波电容是否有B+(B+电压3.7V/4.2V)→否电池触片松或B+开路。
2、测开机键电压是否有1.8V/4.0V,→否开机线上电阻、二极管等保护元件松过坏及开关与电源IC开路或电源IC松或坏→补焊,重植,更换。
3、测  CPU   字库   主时钟   副时钟供电(CPU  ROM   MCLK  SLPCLK)(3.0V/2.8V/1.8V/1.5V/1.3V/1.2V/1.0V)→否补焊,重植,更换电源IC及相应供电稳压管。
4、测RST/PURX复位信号2.8V/1.8V→都补焊,重植,更换电源IC或相应的复位开关管。
5、测副时钟32.768K→(副时钟电压0.4V/0.9V)否补焊,重植,更换副晶体,后备电池,电源IC或CPU。
6、测主时钟13M/26M/38.4M/24M→(主时钟电压0.6V/2.8V)否补焊,重植,更换主晶振,RG射频IC。

                            总体测量
测b加电压3.7伏4.2伏电源ac旁边侧。
侧开机键电压1.8伏4.2伏。
测输出电压4.2伏1.8伏2.8伏1.3伏在电源ac外围测。
侧复位电压1.8伏2.8伏在CPU外围。
侧副时钟,电压0.4伏2.0伏。
测主时钟电压0.6伏2.8伏。

注:一二夹电不用按开机键。
6有电流情况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