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710 - 14IKB 拆屏线教程经验

楼主(2019-09-15):
  好久没发帖子,放假没事, 拍几张照片发个教程。看着挺紧凑其实挺好拆的。 先打字后面上图吧 。
1 拆两边胶垫下面有螺丝。
2 拆下面塑料条,记住从下面撬上面容易把屏幕撬碎,下面也有一颗螺丝
3 左右两边有胶条 ,镊子慢慢拉出来
4 拆麦克风小板,影响屏幕拉起来
5吸盘拉下面提起屏幕,
6 屏幕下来了  注意角度别太大 往下一拉就可以了

下方上图

网友A:
这种屏线坏得多吗,都没遇到过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线坏得多吗,都没遇到过这机器

前段时间 换过一台这个带触摸的 可以翻折过去当平板,

网友:
屏上方有卡子,下面翘起一点,往下推就可以,直接掀起来的 卡子肯定断,换了几十个屏了

网友B(2019-10-22):
换完屏线,可以不要贴胶条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完屏线,可以不要贴胶条码

我搞 点手机的电池胶条固定了一下

网友:
这个就是个经验 仔细点摸索着拆就行

网友(2020-06-02):
完全不用吸盘往下拉,下面有密封条直接往下拉完就可以拿出来,更不容易弄坏

网友:
这个机器拆了一定要贴胶带,不然就等着返修吧。

网友:
好技术,这屏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