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4X R1 键盘用不了

楼主(2019-09-15):
外星人M14X R1 键盘 A键 S键 D键 W键用不了,用M14X R2键盘更换一样也是那几个键用不了,换过EC,换过EC相连的电容,确定键盘接口道EC的每条线是通的没有短线,现在在怀疑是不是键盘不通用呢,求各位大神指教下

网友A:
不要进系统测试过吗?会不会有软件禁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进系统测试过吗?会不会有软件禁用了

我是在PE里面测试的

网友:
这种机器最好找一样的键盘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