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不开机检修方法之(二)看电流

楼主(2019-09-15):
查:1、POWER   2、晶体  3、ROM软件    4、CPU
二、不开机检修方法之二(看电流修手机不开机)
1、B+漏电引起不开机→常见为电源IC   PA功放   响铃放大AMP IC   保护二极管   B+滤波电容BT蓝牙IC.等有B+加入的原件,B+用B+上调法及触摸法判断,发热元件一般为坏。
注:B+严重漏电时(零点几伏跳表)可用五伏稳压电源夹电或用充满电的电池加电直接击毁损坏的元件(可能会冒烟)。
2、按下开机键,电流大于150毫安,或短路→电源负载元件漏电:(阻值很小)
→先用二极管档测  PWR  CPU  ROM  RAM等旁边的供电滤波电容,查出漏电电容、再用负载直接加电法(用稳压电源,把电压调到CPU  ROM  RAM  等相应供电电压夹到旁边的漏电滤波电容)及触摸法判断,发热元件一般为坏。
3、按下开机键,电流为40毫安到100毫安左右,常见为软件(或CPU FLASH之间 A D C松)。
4、按下开机键,电流小于20毫安→常见①无电源→无B+,开关坏,电源IC松或坏;②无副时钟32.768k或0.4伏0.9伏→副晶体,后备电池,电源IC或CPU松或坏,③无主时钟24M/26M/38.4M或0.9V→主晶振,射频IC,电源IC松或坏;③补焊重植更换CPU  FLASH SDRAM。
                注:看电流判断问题。
①电流20毫安→副时钟或电源问题比较多。
②电流30毫安到150毫安→先看是否能联机,如能联机刷机即可,如不能联机测有无短路元件,无大件问题。
③加电跳表→用B+上调发维修,摸哪里发热修哪里,如摸不到发热,测有无短路元件,有用烧穿或击毁法维修。
④按开机键有电流、松手掉下来→按住开机键不动,摸哪里发热修哪里,如摸不到发热,测有无短路元件,有 用烧穿击毁法维修,无 大件问题
⑤按开机键电流上去会掉下来→测有无短路元件,有 用烧穿击毁法,无  大件问题。
⑥加电大电流→用触摸板维修,摸哪里发热修哪里,如无发热,用烧穿或击毁法维修。
⑦无电流反应→电源或开机键或电池触片问题比较多。

注:如摸到发热元件,先不要拆。
    先撬掉发热元件附近的短路电容。

      IPHONE苹果不开机维修思路
①、软件(按下开关,电流50到100毫安)→打开电脑进入iTunes看是否能联机,是刷机,1、成功开机,2、失败_报错故障。
否,1、尾插排线,2、USB驱动IC是否损坏,3、取下硬盘是否能联机。会有两种情况。    1、是、硬盘坏了。2、否CPU坏了。
注:苹果手机电源。CPU。USB正常就可以连接iTunes。
②、硬件(第一查电源)1、漏电分两种,(1、B+漏电,未按开关大电流B+上调法或击毁法维修)。2、(负载漏电,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找到CPU字库旁边漏电的电容,再用负载直接加电法,及触摸法,发热元件一般为坏)。
(第二查小电流)1、无B+→电池接口→电池松→电子开关松。2、开关无启动→开关坏掉→排线、开关通道元件、电源开。3、无输出电压(1.8伏,1.2伏,1.0伏,3.0伏)→电源IC 坏。4、无RST复位信号1.8伏→电源IC坏。
(第三查时钟)1、副时钟32.768k,(0.4伏2.0伏电压)2、主时钟24M/26M(0.6伏,2.8伏)
(第四查逻辑)1、CPU和RAM
                           2、硬盘松或坏
———————————————————————
——————————————————————————————————————————————

哦、对了。增加一套《万用表使用方法》给你们!!!
①测回路:万用表响铃铛,红笔接地、黑笔去测点
注:(判断主板是否断线)。
②测电压:电压档20伏,黑笔接地红笔去测点(工作时)
注:(看是否供电)。
③跟线法:响铃铛,一支笔接地,另一支笔去刮响为通。
      注:遇到1、有回路无电压,相应IC问题。
     2、无回路无电压先测相应点到相应外围
           的零件是否通,通  IC问题,不通把相应IC拆下来(通还是IC问题)(不通主板断线,注→看图纸,拿同样的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