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V短路桥废了客户

楼主(2019-09-15):
3 5V短路    桥废了

     客户嫌贵不修了

网友A:
修桥一般报价多少啊?能吓到顾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桥一般报价多少啊?能吓到顾客

300多     一般都是这个价     个人客户

网友(2019-10-21):
引用 网友B:
300多     一般都是这个价     个人客户

优先推荐换板更好一点,会更容易得到认可,实在不行的就维修,实在不出价的,可以告诉他,没有维修的价值,可以闲鱼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