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5 1796不显示

楼主(2019-09-15):
  接一台微软1796,按开机键,屏幕亮一下田字,然后又黑屏了,然后再按开机键又亮,拆屏出来,单用适配器也一样,换过屏幕,测主板供电,没有图纸,参考论坛资料,发现在CPU旁边三个电感无电压,后面刷BIOS,取了BIOS心片,再开机,屏幕居然也有田字LOGO,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其它电压都有,电池也能充放电。

网友:
楼主有解决么 我这边也遇到同样的故障

网友:
15-DC0004TX暗夜4,DAG3DBMB8D0求图纸

网友:
什么问题说一下,跟兄弟们分享分享才是好同志嘛!

网友A(2019-11-18):
就是,修好拉说一下修拉啥东西,让我们也看看.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不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什么问题说一下

网友(2020-01-04):
楼主怎么解决的也不分享下

网友B:
硬盘坏,就是这么简单。属于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修好拉说一下修拉啥东西,让我们也看看.

这就是论坛,修不好求助   修好了不说

网友(2020-04-04):
咋解决的,可付费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坏,就是这么简单。属于通病

卧槽   这个是板载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   这个是板载硬盘吗

板载硬盘 已经换过很多了

网友(2020-06-02):
引用 网友B:
硬盘坏,就是这么简单。属于通病

硬盘也换了,程序也刷了还是依旧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  分享一下呗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该机型通病,我现在也遇到一个

网友(2020-07-03):
换硬盘?装系统?

网友(2020-08-02):
楼主最后修的哪,是换硬盘,我遇到一个和你故障一样的机器

网友:
板载硬盘 已经换过很多了

网友D:
今天刚遇到一个开机出现田之后又黑屏了。。。。。。。。。还没拆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刚遇到一个开机出现田之后又黑屏了。。。。。。。。。还没拆开看。。。。。。

CPU供电心片问题

网友:
各電感電壓多少?

网友:
是换的MPS1707吗

网友(2020-09-04):
是直接换MPS1740 吗

网友:
已经代换过 ,排除mps1740 mp2949a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