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41集显amd7声报

楼主(2019-09-15):
Dell3441集显 amd 7声报警维修
不要报警7声就是换CPU
仔细检查有无断线

网友:
lpcad 断线啦

网友A:
感谢分享 是进水了吗 还是受潮 了 导致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是进水了吗 还是受潮 了 导致短线

是进水 3,5v 烧掉了 换了芯片三五v出来了但是7声报警!迅维上查都说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