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81m-s1 不开机通病 延伸问题解决

楼主(2019-09-15):
根据论坛帖子通病,我飞了h81m-s1风扇边缘的那根线,没反应,沿着这根线查询,再拆开bios电池座一看,果然线锈了。继续飞线。好了。这跟线在主板上断了三处。主板本身是没啥进水的,不知为何电池座底下怎么会断线。

网友:
可能是电路板制作过程的问题,,,,,,,,

网友A:
这都已经是通病得不能通病了的,有点灰受点潮都会

网友:
简直钦佩到不行!在下佩服!佩服!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是进液体腐蚀断线的----还是铜线太细上面的漆质量不好导致的-----

网友:
很不错 大家都是高手呀   和迅维网合作大家合作过吗

网友:
华硕 的也是这情况 怎么处理

网友:
这你都找到了,真有耐心,

网友:
这主板质量太差了

网友:
收50  还是100  还是150?

网友:
细心。思考。这就是维修的境界,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B:
主板设计问题. 开机线走风扇下面.都是灰尘惹的祸.
为什么边上的线没问题,就这根线出问题呢?
我个人认为这是要拉低5V的线,电流较大. 边上的都是信号线,小电流的.

网友:
像这样故障板 每天保持100片 长此以往 注定要发

网友:
华硕有些板挺爱出毛病的

网友:
因为这些PSON,VCCRTC,VBAT这些线啊,容易腐蚀,基本上都是待机下有电压的。所以没日没夜的工作,容易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设计问题. 开机线走风扇下面.都是灰尘惹的祸.
为什么边上的线没问题,就这根线出问题呢?
我个人认为这 ...

有道理,线太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都已经是通病得不能通病了的,有点灰受点潮都会

电池座底下,没几人会去拆,一般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座底下,没几人会去拆,一般都放弃了。

无语了,怎么会呢,明知道断线了会不拆?哪怕不拆也直接飞线啦

网友:
除了佩服就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