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P 插联通卡无服务

楼主(2019-09-15):
苹果7P 进水不开机,拆机以后发现2G 功放附近有腐蚀,清理了以后能开机了。插移动卡有2G 和4G 信号,但是只有3格信号。插电信卡满格。插联通卡直接无服务,偶尔有一个信号。移动卡可以打电话上网。换壳2G 功放,大小射频。还是联通卡无服务。求助哪里的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功放供电电阻比如R7109_RF

网友A(2019-11-20):
我也遇到一台小7,搬板的机子。联通卡切换234G没用,插卡就是无服务,移动卡就满格信号。百撕不得骑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台小7,搬板的机子。联通卡切换234G没用,插卡就是无服务,移动卡就满格信号。百撕不得骑姐

查频段,在看,,还有Rf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