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C510 进系统自动休眠

楼主(2019-09-15):
这机器第一次开机进系统1分钟左右自动休眠 ,键盘按键没有问题,。。按开关唤醒后 ,怎么用都正常 ,。用多久也不自动休眠了 、卸载集显驱动也不会自动休眠 。请问是啥问题 ,,谢谢

网友A:
修好了  是休眠的控制管坏了

网友:
嘿 这还能怎么办 什么都不管先刷个BIOS再说啊 疑难杂症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  是休眠的控制管坏了

能加个线路图分析分析就好了:tiao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