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声卡接笔记本数据,不接笔记本的电源,然后笔记本就能开机了

楼主(2019-09-15):
买了个USB声卡,插笔记本有电流声,后面改成5伏充电器供电,如下图,接好用了半个月,慢慢的那个USB口就不能识别了,过两天笔记本就能开机了

网友:
这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更正一下,是USB刚开始不识别,仔过两天后开不了机了,笔记本电源插进去也不亮灯了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有的

具体还是找个专业的维修店面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