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触发0.05掉电

楼主(2019-09-15):
如题, 机型雷神911M
版号是DA0NL9MB8F0
之前USB短路换了个桥, 半个月返回来了, 触发0.05掉电,
通电测待机有5V 3V没有
线性正常,5V开启 3.3V
触发上电 3V只有1.7
待机芯片是1285B 用1225C代换后故障一样, 想找个图纸来好修一些,

网友A:
B 和C可以代换??????????????,我上次 代换 不行的啊,我那主板有点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 和C可以代换??????????????,我上次 代换 不行的啊,我那主板有点奇怪了

我看了下定义,可以代换, 现在故障确定了是桥拉低了3.3  取了桥 3V就正常了。现在上的就是1225C
,明天发桥回来上机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