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转12V0.1A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9-09-15):
我用16颗3-3.3V LED灯珠串联焊接在铝基板上连接48V实测52V电瓶车上用发热量很大,这样的话急需要一个12V的散热扇来散热,但是不知道48V怎样转12V给风扇用,风扇所需电流0.1A

网友A:
在风扇线上串联一个360欧的电阻,电阻分压是36v,功率是0.1*0.1*360等于3.6w,再给电阻加个散热,都是初中物理内容

网友B:
谢谢,贴片电阻可以吗?电阻不分极性的吧?串联在正极负极都没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风扇线上串联一个360欧的电阻,电阻分压是36v,功率是0.1*0.1*360等于3.6w,再给电阻加个散热,都是初中 ...

找到一个贴片334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贴片电阻可以吗?电阻不分极性的吧?串联在正极负极都没关系吧?

电阻没有极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到一个贴片334可以吗?

这样的话风扇电压就在14.6v左右了,偏高,电阻有点小了,可以再串联一个30欧左右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风扇电压就在14.6v左右了,偏高,电阻有点小了,可以再串联一个30欧左右的电阻,

好的谢谢

网友C:
最简单的是直接把风扇与灯珠串联,你看看亮度OK不,够亮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是直接把风扇与灯珠串联,你看看亮度OK不,够亮就OK了

风扇是12V的可能不会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是12V的可能不会亮的

试了一下确实亮,但是亮度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风扇电压就在14.6v左右了,偏高,电阻有点小了,可以再串联一个30欧左右的电阻,

刚串联了一个334贴片电阻后风扇根本不转也不知道是不是电阻坏了,串联不接风扇测电压也没降低

网友D:
这个还是要恒流的电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是要恒流的电路好。。。。。。。。。。。。

用什么原件组装或者串联呢?

网友A:
实在不行淘宝搞个dc—dc模块,直接48v转12v,也就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串联了一个334贴片电阻后风扇根本不转也不知道是不是电阻坏了,串联不接风扇测电压也没降低

电阻分压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电流通过,测电压时通过的电流太小,电阻两端基本不会有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淘宝搞个dc—dc模块,直接48v转12v,也就几块钱

喔,关键是想自己家动手更方便,也能学习。。我那个334贴片电阻是从220V的LED灯泡上拆的,但是不知道为啥串联了峰山不转,电阻是不是分交流直流啊?难道那个电阻是交流的风扇才不转吗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喔,关键是想自己家动手更方便,也能学习。。我那个334贴片电阻是从220V的LED灯泡上拆的,但是不知道为啥 ...

电阻没有交流直流之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没有交流直流之分

喔,那不知道我串联之后为啥峰山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