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50D进系统或压力测试时三灯同闪后关机

楼主(2019-09-15):
一台神船K650D能开机,但有时进系统时三灯同闪,或用LDS进行压力测试也会三灯同闪,一会关机。
修机之前先进行清灰工作,有些机用了几年从不清洁,脏,堵是不用说的,清完后,我一般会把散热胶也清了,打上相变胶,再开机测一次,同时用手摸散热铜管,发现并不太热,但刚到系统桌面,三灯又同闪了。
修过这神州机的都知道,这样的情况一定是和显卡脱不了关系。
通病就是SMC_VGA_THERM信号开关管有问题

网友:
修过这个机器  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跟我手上这台一个型号,显卡挂了,上次也过一台一样的故障,换了温度总线的复合管还是一样的最后加焊显卡才好,但是我估计用不了太长时间。950M的显卡坏的特别多,没有960M的质量好。

网友:
学习了,之前也碰到过有换显卡换好的

网友:
蓝天很多都有这种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这毛病不太好修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信息

网友:
不管什么问题看到这板子先换6脚管子

网友:
没修到过,长姿势了。收藏。

网友:
是个通病么这个

网友:
以前以为是BIOS问题

网友:
变相胶散热效果好吗

网友:
显卡坏的几率比这个管子坏的几率大多了

网友:
我还修过这个温控到ec断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