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台机开机要服务代码还是什么

楼主(2019-09-15):
如图,开机就这样,那两个输入框都点不了,也输不进去,只能勾选WLAN和点击OK,但是点了ok就那样提示了,除了刷bios还有办法吗

网友A:
有些机器刷了原厂的BIOS会这样 输入d壳的编码 重启下就好啦

网友B:
这个主要输入第一个框框里面输入机器的服务代码(机器外壳有写的),点OK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机器刷了原厂的BIOS会这样 输入d壳的编码 重启下就好啦

可是第一和第二个框都不能点,也切换不进去,所以根本输入不了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输入第一个框框里面输入机器的服务代码(机器外壳有写的),点OK就OK了!

可是第一和第二个框都不能点,也切换不进去,所以根本输入不了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第一和第二个框都不能点,也切换不进去,所以根本输入不了代码

上面那个WLAN ID不要选,直接在第一个框里面写入服务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D:
官网的直接用编程器刷,就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的直接用编程器刷,就是这样吧

BISO没动过的,

网友:
不能输入SN号,就再刷一遍bios,或者合成一下试试

网友:
继续刷BIOS

网友:
外壳上有写sn输入下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