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X CPU之掉点掉漆

楼主(2019-09-15):
今天搞了台X  CPU  机器重摔不开  7代以后的机子撬CPU温度不够掉点,温太高掉漆,这台X掉点又掉漆,还好救回来了

网友:
你得用多高倍的显微镜啊?

网友A:
中间是用的绿油网补的么?

网友:
这绿油做的可以,掉漆的地方全覆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是用的绿油网补的么?

是的

网友:
原来还有绿油网啊

网友B:
分层是直接风枪,还是恒温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层是直接风枪,还是恒温台

加热台

网友:
你用多高的温度拆CPU?时间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