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炎魔 不认独显 更换CPU 心得

楼主(2019-09-15):
本机器是客户送上门的机器  客户自己拆机后导致 不开机  简单沟通后客户把机器放店里后就走了   期初加电 电流一路高升 接外接USB键盘指示灯都正常 仔细看了一下屏幕无背光  果断拆机 测试屏幕主供电有     3.3V均无 拆掉主板一眼就看见屏线接口被扯断了几个线 巧合的是有一台一样烦的报废机器 换屏线后机器显示正常 果断装机 测试各功能 后发现独显没有了  只有HD4600 集成显卡  看了一下客户桌面上有好几个大游戏 猜测应该也是被拆坏的 又拆机测各供电都正常 无意间发现显卡的角少了一个 差不多了 就应该是显卡本身坏了 然后给客户打电话告知情况  说明情况后 客户要求换显卡  后从X宝订了一个  换上后插上内存 CPU  电流反复再0.97-0.8之间来回徘徊 反复擦拭了内存后 还是一样不显示  心想不会卖家给我的显卡有问题吧  没办法还是换个内存试一下吧  换了内存后 电流一路高升 感觉有戏 机器亮机了 简单装好后 果然发现了独显 维修到此结束 纳闷的是内存咋就坏了  ...这怎么给客户说  想想还是算了吧  搭上一根内存吧
  有的人可能会说为什么 我不怀疑自己没焊好 说来话长  本人91年人士 06年入行 位于江苏徐州  自大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就是跟着老表学的 那个时候还小 乳臭未干 每天到店除了扫地 拆机器 就是修 换 南桥 显卡 那时候的焊台 还只不过是个简单的一个炉子 上面是一个加热的出风机 一个手拿着吹飞机一个是拿着镊子  就这样一干就是三年每天反复着同样的事情  这也使我有了一定的底子

每天修的最多的机器就是游戏本 各种问题  你所修过的机器大部分我都修过 平均每天2台游戏本

给大家分享一下 换板载CPU 心得 首先说明一下 我自从入行就一直用的焊油 也不是太贵 用了久了 也就习惯了 个人为真的不错

1 如何正确的把主板放到焊台上   就是根据自己的焊台 我这个是我老表给我的  用了10年了   虽然不是多贵  用的很顺手 什么样的U 显卡 板子 我都敢拆    首先就是 如何放平一块主板 怎么样加焊能使他不变形  放上去什么样子 拿下来后还是一个样子 不能说一点没有  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弧度   主板底部不能太宽也不能太窄  不然不是鼓 就是凹 这个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炉子而对主板的设定

2 每次焊的时候 我都是把焊油放到针管里面然后有个针头 每次直接把焊油 挤到要喊的 一个边 然后用风枪 吹要焊的地步 从而使焊油融化进里面 然后就是开始加焊 我这个炉子到240°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芯片我都可以取掉  这些加焊 取芯片 我就不多说了

3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 假如说 这块主板 CPU 底进水腐蚀了 你明知道把CPU 取下来 从新值珠就能好  如何能取下来 焊上去的时候 能保证这个CPU取下来 到值完珠子 不变形  我每次值珠都是用手一个一个值的 值好珠子后就是加焊珠子  简单说下 我每次都是 用抽纸或者卫生纸  抽纸呢我就抽两张 然后折叠   把值好珠子的U 放到 纸上 调整好 风枪的风速和温度 补充一下还有就是 取下来的U 刮干净锡后 用焊油 涂一下U上面 不用太多 也不能太少 我每次都是一个手指来回的 走几遍 然后就是用风枪开始吹U  我都是用右手拿着的风枪  用风枪到达U上方的时候 我的手就是一直再U的整体上方画圈 不停的画直到锡珠融化 因为这样 我感觉能使CPU 不会轻易变形  整体升温  手速要快  再后来就是贴合 这些我就不多说了  无论主板有线 还是没有对应的线  我都能完美的贴合 贴合的时候 待锡珠溶化后 我都是用镊子轻轻的碰一下    差不多了第一次写这么多 说的也不少了 也许你们会人为我说的这些都是P话吧    不喜勿喷 谢谢

网友:
二温区的返修台?

网友:
楼主好人呀,技术也好,最怕焊bga的u了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换的芯片都是贵家伙。

网友:
佩服啊 好牛啊 手工植珠的 CPU这么多珠子要植几个小时?

网友A:
显卡和U都换了?

网友:
223的焊油用不习惯感觉还是559 用的得劲  223的容易虚焊。感觉没有559的活性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和U都换了?

大概意思是换了个显卡,然后顺便讲一下换CPU的心得

网友B:
看标题我还以为不认独显,换cpu好的呢

网友:
这机器不收他个五六百。都划不来给他折腾。同时也让用户知道,没事别瞎拆。

网友:
不敢植CPU

网友:
楼主技术确实可以 不得不佩服

网友:
表示植CPU是用钢网的,摆好珠子把钢网拿掉再吹。就拿掉钢网这一步比较难,肯定比手摆珠子快的多

网友:
现在的机器更换CPU 成本太高

网友:
这个返修台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我还以为不认独显,换cpu好的呢

我也是这样以为的

网友:
有料板差拆U不多 没料板 叫我花几百去买个U来换 我现在不敢了

网友:
不错不错 。老设备修新机型。很不错。手工技术过硬。

网友:
好牛啊 手工植珠的 CPU这么多珠子要植几个小时

网友(2019-10-17):
"我每次值珠都是用手一个一个值的 值好珠子后就是加焊珠子 "这样手摆一个cpu得多久多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