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H264摄像头无法加入大华录

楼主(2019-09-15):
海康H264摄像头无法加入大华录像机,摄像头已激活地址192.168.1.64。录像机192.168.1.108。Onvif已启用

网友:
你最好用海康威视专用软件查看摄像头真实IP。好400SADP

网友:
密码错了吧     如果密码对的就可以加的

网友:
海康摄像头要修改几个地方,1.安全要取消。2、协议改为ONVIF,3、视频管理要添加用户。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录像机也要264的才行

网友:
摄像机密码我自己设置的没错 核对过的

网友:
IP错了。64是摄像头的IP.

网友:
这个添加通道不是应该摄像头的Ip嘛

网友:
但是不能是64

网友:
应该是IP错了,用大华的工具箱看看摄像头IP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