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小弟的笔记本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9-09-16):
必须bios清空才能开机,每次都是,按电源按钮也不能完成强制关机。只能系统内电击关机,且关机后信号灯会由绿变橙,无法开机。在dos下刷bios也不能正常完成,因为要关机一次必须得清除bios。
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啊,
会是ec坏了吗吗?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呢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本子 你这说的太笼统了 神都没法指导你修 你觉得EC坏了 你就直接换啊 猜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网友:
不一定ec坏建议找专业维修店面检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本子 你这说的太笼统了 神都没法指导你修 你觉得EC坏了 你就直接换啊 猜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技嘉p15fv3,和神舟k650一样的都是w650s的主板。只要开机后关机,绝对启不起来,只有把主板放电才能再开机。

网友:
是不是开机键的问题呢?或者键盘的问题也会导致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