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39暗屏

楼主(2019-09-16):
19v屏供电只有9v

网友A:
对地电阻20 哪里坏了啊

网友:
公共点接个保险拉过去试试

网友:
19v背光供电吧

网友:
这·····建议送修

网友:
搞不来已经送同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电阻20 哪里坏了啊

阻值异常 查下相关原件 这个不难定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