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9535P 独显 浅谈电流0.8左右解决思路

楼主(2019-09-16):
   这台宏基笔记本,板号如图,3代U,独显,开机电流在0.8左右,除了集显供电,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一般来说,先换内存试一试,不行,之后示波器测得,BIOS1脚,2脚,没什么不正常,内存SMB总线波形正常,内存复位,总线,基准电压,码片供电都正常,到这没思路,最后刷个8M的工厂BIOS,竟然亮了,最后顺手测得集显电压还是没出来!重点,刷BIOS前,桥的温度非常烫手,莫非BIOS跟桥的ME模块的温度有关系!

工厂BIOS

网友:
此机亮机电流在0.9v左右……

网友:
看不懂的电流就刷个BIOS再说 这都是基本操作了  哈哈哈哈

网友:
先干显卡试试,不行就刷bios:daxiao:

网友:
看不懂的电流就刷个BIOS再说 这都是基本操作了

网友:
你都看不懂了,三板斧里面就包括刷刷刷。
其实现在的机器,特别ACER 246机器,不管怎么样先刷刷刷,然后就收钱的机会来了,当然首先你得会BIOS和ME的分离组合了。

网友:
应该是bios错误,桥缺供电或者信号导致的发烫

网友A:
现在一般可以忽略显卡电压,因为现在的机子都是双显卡切换的,如果不用时,显卡电压就自动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可以忽略显卡电压,因为现在的机子都是双显卡切换的,如果不用时,显卡电压就自动关闭

不用的时候,集显就给关闭了,对吧?用的独显供电

网友:
可能CPU没有正确读取吧

网友:
额  这个我就不懂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 很好的思路感谢楼主

网友:
0.8A左右内存有读取动作没有?如果有肯定先搞BIOS啊!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这种过了内存的就刷bios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