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9-16):
   今天接了主板IH61M,不触发,U31 5v转3.3正常。开关3.3正常。

网友:
这主板桥爱坏

网友:
这个机器联想的V4.2版本的IH61   BIOS坏的很多 遇见不下10个了 伴随开机滴滴两声不亮 可以刷个BIOS看下

网友:
Q60  Q62  我的是1.0版本 找了2小时没找到

网友:
RSMRST不对  电压为0

网友:
打了一把桥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触发就查不触发的条件

网友:
这板现在坏的也值钱

网友:
量usB数据是否短路。

网友:
想让你把1分还我,点错了

网友:
看一下I0芯片炀不

网友:
如果没有干桥的设备,有同行帮干吗?

网友:
查看IO吧,不行就干乔

网友:
都是忽悠,没一个说的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