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 通病射频坏导致无服务维修

楼主(2019-09-16):
【故障机型】:iPhone 6S Plus
【故障现象】:手机插电话卡显示无服务

【故障分析】:

手机插电话卡显示无服务,一般都是信号通道部分有问题,或者是REFF总线故障也是会出现无服务,这要检测的时候要区别开。

【维修过程】:

手机插卡,在拔号界面拔打*#06#  看到有出串号,看来不是REFF总线的问题,排除掉不是总线引起的故障。(要是总线引起的故障,会在排号界面输入*#06# 不出串号)在设置界面,能看到有运营商选项,看来接收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在发射部分。

拆下主板,测量的时候发现PP_1V0_LDO9 对地阻值只有47 ,这个是给U_WTR_RF射频IC供电的。

拆下U_WTR_RF射频IC,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更换一个射频IC ,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

信号恢复正常,拔打电话正常,到此维修结束。此故障是因U_WTR_RF射频IC损坏导致的无服务。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高手,之前的手机有这毛病,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