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T2220MB 电源板无电

楼主(2019-09-16):
同行送修DELL ST2220MB显示器,故障不通电,电源板板号:4H.17B02.A11。测试保险、TOP258、整流桥损坏。更换后开机亮几秒。然后电源指示灯都没了。测试到驱动板上的5V消失,该换的都换了,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路过,看看高手的见解。。。。

网友:
把能发现的坏元件都换了,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如果还是不工作,那就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