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求助映众GTX1060 3G。

楼主(2019-09-16):
显卡:映众GTX1060 3G。
故障:不定时黑屏。显卡供电没有
不知道怎么维修显卡供电不稳定,

显卡样子

4路供电?查up9509p好像只有三路,,可能有一路是现存供电。没有供电的时候都没电压

供电芯片。

这个是什么东西。ina3221。能不能控制电路开启??不知道怎么工作,,

有大神能教我下怎么检修吗或者寄修,或者回收,感谢!

网友A:
不一定供电不稳啊,有可能温度高了虚焊了啊

网友B:
查3221有没有发出EN信号给主供电IC没有发出就是有短路,大电流导致3221检测功耗不通过

网友:
换供电主芯片 或者加焊bga

网友C:
3221可以导致没核心供电 黑屏的时候核心供电还有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221可以导致没核心供电 黑屏的时候核心供电还有吗

黑屏的时候风扇最大转速,,显卡核心供电无。现存1.8V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3221有没有发出EN信号给主供电IC没有发出就是有短路,大电流导致3221检测功耗不通过

32214个脚开路控制的都没查到到EN脚啊

8,9,10,13是输出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供电不稳啊,有可能温度高了虚焊了啊

有时候玩游戏温度一直在83度。没黒。。看看网页电影到是黒了。不定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黑屏的时候风扇最大转速,,显卡核心供电无。现存1.8V无。

和我一块7770一样,有时直接开机都是黑屏,有时用着黑屏,一旦黑屏就是风扇狂转,黑屏时各电压正常,就是核心供电从0.95变成1.05v。

网友:
手上一块铭瑄1050和你一样鼓掌,有时亮机有时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2214个脚开路控制的都没查到到EN脚啊

en是指的供电ic的由3221控制看看3221发出开启电压了没

网友:
分析电流控制芯片

网友:
要不发过来试试?

网友:
还是要手里东西硬啊,用示波器看一下就能确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21可以导致没核心供电 黑屏的时候核心供电还有吗

3221只检测12V输入电源的电流。包括2路 12v独立供电  和板载12v供电。。工作原理你知道吗?是通过A0脚告诉芯片。芯片发出停止核心供电EN关闭吗???没有只脚直接连接EN。,

网友F:
为什么没有显卡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没有显卡的电路图

因为没有所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我一块7770一样,有时直接开机都是黑屏,有时用着黑屏,一旦黑屏就是风扇狂转,黑屏时各电压正常,就是 ...

把3221拆了显卡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是指的供电ic的由3221控制看看3221发出开启电压了没

核心供电芯片UP9509P..en脚不由3221控制。

网友:
现在很多显卡都是烧电源部分

网友:
要有实物才好检查,没的话只能估计一下

网友:
小问题,看看背面左下角电容掉了没!

网友:
加焊一下 GPU 核心呢

网友:
显存电压高了。应该是是花屏保护。记得修过几块技嘉660也是显存电压高1.9V花屏后黑屏。修显存电压有收获。

网友(2020-03-01):
问题解决了吗?楼主...学习下

网友(2021-01-30):
我维修显卡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