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玻璃管芯片型号

楼主(2019-09-16):
华硕fx50v,6代cpu,板号x550vx 2.0上的一个6脚玻璃管芯片,就在cpu旁边,负责cpu vccpll电压生成转换,已经破了,上面看着像丝印72,有谁知道这个芯片具体型号么?多谢~

网友A:
通病哦,老哥。。这个芯片价格 太贵了,这个机器我遇见 6-7张了,都报废处理了,同行才给60块钱,懒得修了。。没钱赚。尼玛 7块钱一个, 一般要发2个,成本就 14块钱了,顺丰快递 23块钱,一共成本太高了。。没搞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哦,老哥。。这个芯片价格 太贵了,这个机器我遇见 6-7张了,都报废处理了,同行才给60块钱,懒得修了。。没钱赚。尼玛 7块钱一个, 一般要发2个,成本就 14块钱了,顺丰快递 23块钱,一共成本太高了。。没搞头。。。

非常感谢~

网友:
常坏的元件,就多备几个,,,,,,,,,

网友:
这个是很贵,有料拆料最好

网友B:
这不用换换芯片都可以的,直接飞线就可以了,我记得有个位置直接加个o欧电阻完事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不用换换芯片都可以的,直接飞线就可以了,我记得有个位置直接加个o欧电阻完事

我飞过 2张这种主板,用1V PLL 电压, 客户用了 一个多月,居然CPU短路了,玛德,只有 退维修费了,本来修一张也就赚几十块钱。。以前保修3个月 运气太差了 ,现在统统只保修一个星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过 2张这种主板,用1V PLL 电压, 客户用了 一个多月,居然CPU短路了,玛德,只有 退维修费了,本来修一张也就赚几十块钱。。以前保修3个月 运气太差了 ,现在统统只保修一个星期!!

不用呀,我飞了两三台没有回过,这个只是1.2转1.2而已

H55
哦,可能我搞错了,我只用1V 的, 应该用你这个 1.2V的。。。。。

网友:
c1个A2直接飞线不就行了

H55
哦,可能我搞错了,我只用1V 的, 应该用你这个 1.2V的。。。

网友:
哦,可能我搞错了,我只用1V 的, 应该用你这个 1.2V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结果就返修了。。CPU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