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你对时序的认知!华擎顶级主板fatal1ty z77 professional 有复位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9-09-16):
中秋节大家都干嘛了?我哪里也没去,在家修板。

前段时间来了个华擎顶级主板fatal1ty z77 professional。为啥说是顶级呢,先上图给大家开开眼界。

看到没,CPU供电有24相(16相核心+4相VTT+4相集显)。以前也修过不少高端主板,这么多相供电是第一次见。

言归正传,主板是二修板,补过线。故障是开机后自带诊断卡显示00,不跑码。插上检测卡一看,复位出来了。

测各大供电(CPU核心,VTT,VCCSA,VCCPLL,桥1.05,内存1.5)全部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这种有复位不跑码的主板是最难修的。

先搜了图纸,没有。发帖求图纸(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3288-1-1.html)也没求到。淘宝问了四五家卖图纸的,基本都没有。有一家说帮我问问,一直没回复。这就是个传说中的铁板:有复位不跑码,无图纸二修板。打算放弃了。

中秋节,打开淘宝买东西,发现卖图纸的给我留言,图纸找到了。既然有图纸,无论如何也要尽量修好它!

先来个6、7系的时序图,可以看到,复位已出,代表主板硬启动结束,各大部件基本正常。这个时候就应该要自检跑码了。具体方式是CPU通过DMI总线连接北桥,北桥通过SPI总线连接BIOS,CPU读取BIOS跑码。

先测16条DMI总线,在CPU针脚上直接测,阻值都是500多,正常!

再测DMI时钟,这个是从桥直接到CPU座子的,没法开机测,直接在座子上测阻值,测了阻值正常!
接下来测BIOS各引脚阻值正常,1脚开机有3.3V。BIOS早就刷过了。试着将BIOS清空,开机1秒后断电,说明BIOS基本正常(说明开机时南桥是能正常读取BIOS内的ME模块的)

到了这步,维修陷入困境。接下来按各位的思路,应该就是做桥、做座子了吧?可惜我没有BGA机,为修台板动用BGA也不值当。放弃?

做维修,不能轻言放弃。再仔细检查一遍,这时我发现了刚才忽略的一些细节:

细节1:没装风扇开机两分钟,CPU还是温温的,不烫手。
细节2:CPU供电一直是1.2V,开机后一直没变。

细节2非常值得注意,这说明CPU供电一直是预设供电,没有按SVID进行调节。但是一想又不对啊,SVID没有出,PWM芯片就不会发出VRMPWRGD到桥的SYS_PWROK引脚,桥收不到SYS_PWROK,就不会发出复位。那复位怎么来的呢?(这正是这个高端主板的特殊之处)。(这段话是错的,看二楼版主的回复)

再看时序,CPU发出SVID需要CPU时钟正常,还需要两个关键信号:PROCPWRGD和MEMPWROK。这两个信号都是南桥发出给CPU的,于是马上测量这两个信号:

MEMPWROK 1.5v正常!PROCPWRGD为0V(位置在下图红框)!

PROCPWRGD为0V,是南桥没发出,还是发出了CPU没收到呢?先跑下线路再说。一跑线路就发现故障原因了:上家飞线的时候,把PROCPWRGD线路刮断了!迅速飞好线,主板顺利跑码亮机!

这时做了下实验:
1,断开PROCPWRGD,CPU供电一直是1.2V,VRMPWRGD为高电平,复位正常,跑码00。
2,接上PROCPWRGD,CPU供电开机为1.2V,波动至1.3V稳定。VRMPWRGD为高电平,复位正常,跑码亮机。

总结下这个奇葩的有复位不跑码故障原因:开机后VRM发出1.2V预设供电,但PROCPWRGD断线,CPU没有发出SVID,VRM仍然发出VRMPWRGD,致使南桥误以为CPU供电正常而发出复位。事实上CPU根本没有工作,这也是CPU看似供电正常而不发热的原因。换在别的主板上,CPU供电都不会出来,这可能是24相供电的高端主板设计上有所不同吧。

顺便说下,PROCPWRGD和MEMPWROK这两个信号其实不需要南桥发出,直接上拉也可以,我在V星主板上见过这种设计。对华擎这个主板来说,主板已预留了元件位置,只要在HR87补上一个1k的电阻,即可将PROCPWRGD上拉至VTT,不需跑线路、补线也能用了。

最后,附上本板子点位图,版号:80-MXGL60。迅维首发,独家原创资料!

后记:为了探究VRM在没有PROCPWRGD和SVID的情况下就发出VRMPWRGD的原因,网上搜索了很多资料,初步分析为:这是高端超频主板的独特设计。高端主板超频时CPU供电有两种方式,OFFSET MODE和FIXED MODE(参见http://bbs.pceva.com.cn/thread-51215-1-1.html),其中FIXED MODE的CPU核心电压完全为人为设定,无视SVID。为了支持这种模式,VRMPWRGD必然要设计成跟SVID无关,这样才能保证FIXED MODE时正常使用。市面上大部分主板都不支持FIXED MODE,只有少数高端主板支持。

最新进展

此帖得到了各位版主的关注。为了搞清楚VRMPWRGD的时序问题,做了以下实验:
(1)V星B75MA-IE35(ms7808 1.0)
该机无预设供电,PROCPWRGD为桥发出。拉低PROCPWRGD,VRMPWRGD也拉低,掉电。
(2)V星Z77(MS7758 1.0)
该机主板上有VBOOT跳线,不用VBOOT时,无预设CPU供电。
  1)不短接VBOOT跳线,拉低PROCPWRGD,VRMPWRGD也拉低,掉电。
2)短接VBOOT跳线,实测短路跳线后VBOOT是出来了,但VRMPWRGD和复位都没有。看了电路图,VBOOT跳线短路后会拉低VRMPWRGD(V星图纸上是CHIP_PWGD)。

(3)V星X78A-GD45(MS7760)
短接VBOOT跳线后,CPU预设供电、VRMPWRGD和复位都出来了。

总结:
(1)对于没有预设供电的主板,VRMPWRGD是在PROCPWRGD正常、SVID发出后,至CPU供电正常后才会发出。
(2)对于有预设供电的主板,VRMPWRGD的时序跟主板设计有关,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3)大部分主板没有预设供电,那就应该按照intel官方的时序来,参见(1)

 会员1484732300鑫豆2025-2-20 19:02
 会员57270300鑫豆2024-5-8 17:45
 会员1203906300鑫豆2024-4-30 00:57
 会员279207300鑫豆2023-11-19 05:16
 会员1277038300鑫豆2023-10-10 16:33

MXGL60.fz

网友A:
像这样故障板 每天保持100片 长此以往 注定要发

网友B:
好贴,第一次知道高端主板的CPU供电还可以分多种模式

另外你猜这张图我截了多少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贴,第一次知道高端主板的CPU供电还可以分多种模式

哈哈,我也很不容易见到第一张动图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经验

网友:
修的好,实在是好

网友C:
我就问你那座子下方那两坨是什么了。

网友:
好贴,有实例有分析。基础扎实水平高,小白表示仰望

网友D:
很隐藏的故障,正常人根本联想不到是cpu电压不对导致的不跑码,这个跟华硕的1155系列设计很相似,上不上cpu都有个预设供电1.09伏左右

网友E:
不知道你说的复位是指什么复位 如果是PCI槽的复位的话  其实不用高端的 在8系以上的板子 预设电出来 PCI的槽子复位就会3.3V了 只是不会跑码  但是你这个是7系的 按理说7系确实不该出 我也没有修到这个高端的就是了

网友:
你修技嘉的板子就知道了,南桥不发出propwrok给cpu,是不会出cpu供电的,反而华硕的板子就可以,南桥不发出propwrok也可以,这个给cpu之后,cpu内部才能解码器才能工作,给vrm才能给出正确的电压,然后你说的vrmpwrok 这个信号通过外接电阻上拉的,之要有cpu供电就能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很隐藏的故障,正常人根本联想不到是cpu电压不对导致的不跑码,这个跟华硕的1155系列设计很相似,上不上cpu ...

很多主板都有预设供电,这个故障的关键问题是VRMPWRGD这个信号不受SVID控制,导致CPU供电还没正常,复位就已经出来了。

@轩辕思天 你修的高端主板多,这种情况遇见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说的复位是指什么复位 如果是PCI槽的复位的话  其实不用高端的 在8系以上的板子 预设电出来 PCI的 ...

复位是桥发出的PLTRST。PCIE和PCI槽上的复位信号是这个信号通过IO转换了的。

网友:
楼主已经不用搞维修了,直接去做研发应该没问题,修机器能把信号时序全搞懂,我估计很少有你修不好的板子。

网友:
目测能发现么

网友G:
图纸分享一个给我研究研究,另虽然这样板子很少,修到的可能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分享一个给我研究研究,另虽然这样板子很少,修到的可能很小。

图纸在帖子最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问你那座子下方那两坨是什么了。

一修哥飞的线,打的热熔胶

网友:
这个厉害了,时序掌握的灰常好,逻辑清晰,底子扎实,干的漂亮。说实话,搞维修的很多,会维修的少之又少,楼主真厉害,佩服:aiqi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故障板 每天保持100片 长此以往 注定要发

你这脑回路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思路清晰

网友:
一脸懵逼的看完 还得继续学习啊

网友: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
高手修机 受益匪浅。。。。。

MXGL60.fz”  兄弟 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网友H:
很好的分享和研究,不过这个标题有点大了,具体看,原因在于你自己对时序的一点小小误解.
以上观点是错误的!
由于没有6367的手册,参考6364吧,INTEL都一样

ISL6364 based VR has 4 periods during soft-start, as shown in
Figure 16. After VCC, EN_VTT and EN_PWR reach their POR/enable
thresholds, the controller will have a fixed delay period tD1. After this
delay period, the VR will begin first soft-start ramp until the output
voltage reaches VBOOT voltage at a fixed slew rate, quarter of setVID
FAST rate as in Table 6. Then, the controller will regulate the VR
voltage at VBOOT for another period tD3 until SVID sends a new VID
command. If the VID code is valid, ISL6364 will initiate the second
soft-start ramp at a slew rate, set by setVID FAST or SLOW
command in Table 6, until the voltage reaches the new VID voltage.
The soft-start time is the sum of the 4 periods

很明确的显示,芯片只需要软启动到VBOOT值,就可以发出PG。并不需要SVID
有些厂家会把VBOOT设置为0,所以需要SVID才有有CPU电压,才有PG
而另外的厂家会把VBOOT设置为1.1-1.2V,所以不需要SVID,就可以有PG
更多的学习,欢迎参加迅维培训!我qq191686994有事您Q我

想知道自己CPU的真实电压,可以去intel官网找,千万不要被预设的VBOOT电压迷惑哦

网友:
有两把刷子,独立分析到位啊

网友:
自古华擎出妖板  各种出其不意

网友:
顶级主板该坏还是照样坏,呵呵,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好的分享和研究,不过这个标题有点大了,具体看,原因在于你自己对时序的一点小小误解.
以上观点是错误 ...

谢谢版主指正,我查了ISL6364的datasheet,确实是VRMPWRGD在VBOOT正常后就已经发出了。附上ISL6364 datasheet。

网友:
这种故障见过,有复位不跑马,我只能假设这CPU 电压是个假的,预设的,HP G35A 遇见这种故障 没有PROCPWRGD,更换桥后正确发出PROCPWRGD   SVID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很多主板都有预设供电,这个故障的关键问题是VRMPWRGD这个信号不受SVID控制,导致CPU供电还没正常,复位 ...

这个月饼老师已经解释的相当清楚,主板到底是不是需要预设CPU供电,需看电源管理芯片到底是否支持VBOOT功能,即便支持,也得看到底是不是起作用设计。在这方面,V星X79主板做的最全面,芯片有VBOOT端口,也额外做了VBOOT跳线在CPU电源管理芯片附近,默认是无跳线帽,使得CPU电压受SVID控制,按标准的Intel时序走。也可人为给VBOOT跳线加跳线帽。那么这么时候,即便不上CPU,也能正常出CPU供电,出SYS-PWRGD,出全板总复位。这么个跳线设计意义,就是方便那些超频爱好者使用。当然X79主板不像Z77这样,还存在额外的2个时钟芯片,有时候时钟的开启也并非完全按照Intel的标准时序来执行。所以修主板,有时候确实需要适当的变通一下,刻板死守教条,不一定行的通。

网友:
好贴,第一次知道高端主板的CPU供电还可以分多种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好的分享和研究,不过这个标题有点大了,具体看,原因在于你自己对时序的一点小小误解.
以上观点是错误的!
由于没有6367的手册,参考6364吧,INTEL都一样

ISL6364 based VR has 4 periods during soft-start, as shown in
Figure 16. After VCC, EN_VTT and EN_PWR reach their POR/enable
thresholds, the controller will have a fixed delay period tD1. After this
delay period, the VR will begin first soft-start ramp until the output
voltage reaches VBOOT voltage at a fixed slew rate, quarter of setVID
FAST rate as in Table 6. Then, the controller will regulate the VR
voltage at VBOOT for another period tD3 until SVID sends a new VID
command. If the VID code is valid, ISL6364 will initiate the second
soft-start ramp at a slew rate, set by setVID FAST or SLOW
command in Table 6, until the voltage reaches the new VID voltage.
The soft-start time is the sum of the 4 periods

很明确的显示,芯片只需要软启动到VBOOT值,就可以发出PG。并不需要SVID
有些厂家会把VBOOT设置为0,所以需要SVID才有有CPU电压,才有PG
而另外的厂家会把VBOOT设置为1.1-1.2V,所以不需要SVID,就可以有PG
更多的学习,欢迎参加迅维培训!我qq191686994有事您Q我

想知道自己CPU的真实电压,可以去intel官网找,千万不要被预设的VBOOT电压迷惑哦

持续跟帖,总会有收获,感谢饼哥

网友:
感觉很牛的样子,学习了!

网友:
很好学习到了  CPU的电压需要SVID调节

网友:
华擎出妖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月饼老师已经解释的相当清楚,主板到底是不是需要预设CPU供电,需看电源管理芯片到底是否支持VBOOT功 ...

谢谢版主解释。手上正好有一片V星Z77(MS7758 1.0),主板上有VBOOT跳线,实测短路跳线后VBOOT是出来了,但VRMPWRGD和复位都没有。看了电路图,VBOOT跳线短路后会拉低VRMPWRGD(V星图纸上是CHIP_PWGD)。V星X79我也有,回去验证一下短路VBOOT后复位有没有。

网友:
大佬之间的对话,胜读十年书,膜拜

网友:
幸亏你没有BGA,要不然这板子就报废了。。。。

网友(2019-10-21):
看这种帖子,就想互联网大佬们的盛宴一样

网友:
为了超频所以特意设计的

网友:
这么会修东西居然没有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