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5 解锁 EasyJtag Plus 经验分享第二弹

楼主(2019-09-16):
大家好,我是红锅,上次我分享了一篇关于A5低配的机器解锁的教程,前天店子又接到一台机器,我原以为按照我教程来,就会一番风顺,于是就丢给徒弟娃子搞去了。第一篇教程链接OPPO A5 解锁 EasyJtag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2264-1-1.html
结果下午,他们告诉我,机器不开机了,我就很懵逼,感觉飞几根线事,应该是没有什么技术难度的,怎么就不开机了呢?
拿到机器,扣上稳压电源表,开机只有80ma,链接电脑显示9008模式。不开机之前,本来准备解锁,飞了ISP的几个定义脚位,CKL,CMD,DAT0和接到,我看了一下,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于是我到群里寻求帮助,有人说是CMD电阻的事,于是我换了一个CMD10k电阻,然后就开机了,开机了之后。准备飞线解锁,但是
发现怎么样都不连机,连不上编成器,反复提示这个。

然后我在群里,寻求帮助,有人说是地线太长,这个基本上排除,还有人说可能是IO电压的问题,我在1.8和2.8直接反复调试也不行,有人说可能是CLK频率问题
我从1MHZ跳到18MHZ都不行,还有人说是尾插供电,我换了数据线,换了电脑,更换过平台版本,都没有解决。后来有人说断开主板上面的CKL电阻试试,
然后我断开CLK电阻,果断连上了。如下图。

看来就是CKL电阻的问题,连上去之后,我按照之前的教程解锁,直接点Reset OPPO ,但是没有成功,提示这个。反复试了几下也如此。

然后我关掉了平台,重新再打开,重复了刚才的操作,联机成功,并且解锁成功。

到这里,我装机发现机器不开机,于是我补回CLK电阻,机器开机了,然后开始清楚数据,最后解锁成功了。
最后我再群里做了一下总结。如下。

最后再书面补充一下。
“总结了一下,CMD电阻坏了,可能会导致开机80ma,低配A5可以不装CMD电阻亦可以开机。如果不连机,可以去掉CLK电阻,解锁完后要装回去,不然不开机。”“可以短接CLK电阻”“R15梦境去掉CLK电阻 飞线秒连”。
我也不太明白CMD电阻坏了为什么开机80MA,但是不装却可以开机,然后CLK电阻为什么去掉了才联机,希望有大神解答。
我不生产技术,我只做技术的搬运工。看来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分享。我的微信18872486814

网友:
打个标志   不然以后找不到了

网友:
顶一个,以后多分享点经验出来……

网友:
这么复杂吗........................................

网友:
去掉CLK电阻 是断开了CPU读字库 从而使编程器直接读取数据 不会被CPU读取所干扰 至于你说的CMD电阻  没碰到你说的情况 它只是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Reset OPPO版本高的会翻车  不好连的都要拆Clk

网友:
isp读写 晶振对地短接

网友:
学习一下   安卓机器

网友:
一定要收藏  以后找不到了

网友:
xie  xie  fen  xiang

网友(2019-11-05):
你说的这个电阻是不是在CPU和字库的边上!如果是,这个电阻没有的话,一定不开机!

网友:
a5应该是最简单的了,直接三条线加地线解决。根本不要去动电阻,会弄巧成拙!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jtagplus是支持哪些类型ufs呢?另外黑砖无备份的情况下可以救吗?

网友:
貌似看不懂,先学习一下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没图纸的情况怎么知道clk是10k

网友(2019-12-07):
进群收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