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_k R1.01 cpu input coltage电压过高

楼主(2019-09-16):
一片华硕h81m_k R1.01主板,开机提示cpu 电压错误,进BIOS里发现cpu input coltage电压达到2.1v,就是cpu供电电感端电压,供电芯片是asp1255dgqw,找来找去发现这个芯片资料很少,鑫智造里只找到点位图,通过调反馈电阻把电压调到1.8v,这样不报错了,但关机后再开发现电压又升到2v继续报错,供电电感和电容都换过了,这个asp1255d没备件所以没换,哪位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这个是io检测出错吧,不是电感上电压就是2.1

网友A:
io检测错误,又不是真的cpu电压错误

网友B:
那么cpu供电电压你测量的真正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cpu供电电压你测量的真正的电压是多少呢?

2v,有点波动

网友:
实际上的反馈电阻跟点位图上的阻值不一致,按照点位图的值换上彻底点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检测错误,又不是真的cpu电压错误

这个bios中的cpu input coltage显示的2v不就是cpu供电电感端的电压吗?我量过是一致的,换一片主板测量就只有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