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电脑键盘坏了,开机警报声能否取消(不拔掉键盘排线)

楼主(2019-09-16):
请教各位师傅,有两台手提,一台THINKPAD T400   一台惠普的2010的手提,开机没进入系统就发出警报,确认是键盘坏,有没有办法取消这些警报,不拔掉键盘的排线。键盘坏几乎不影响使用,但是开机警报声音很大而且要手动按下键盘才能取消警报进系统的。

更新一下:HP手提原来的WIN7开机是没有警报的,后来重装过程及完成安装后,就出现这个警报声音的,而且在进入4叶草的时候警报,卡在开始出现4叶草的画面,按其他键才能继续进入系统的操作。是不是可以在系统里面设置的?

在进PE的时候也是没有警报声,也不会卡画面的,这个说明了什么。

网友A:
T400 够老的哦。。这个破机器扔了吧,换一台一代 HM55都比这个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400 够老的哦。。这个破机器扔了吧,换一台一代 HM55都比这个强

机器是老,但是用了固态感觉日常办公还是可以应付的啊,台HP之前系统开机没有警报的,但是重装后开机进系统时就警报了

网友:
换个键盘就是了

网友:
买个二手键盘就是了 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是老,但是用了固态感觉日常办公还是可以应付的啊,台HP之前系统开机没有警报的,但是重装后开机进系 ...

为什么不换个键盘呢,如果真的觉得键盘很贵的话,那就不要这个电脑了;来这里研究这么无聊的问题。

网友:
非专业维修人员 建议直接换键盘解决问题吧

网友:
进系统里面打字错乱跳,可以屏蔽内置键盘,不用拔掉键盘排线用外接就可以,但是开机提示键盘声音估计不拔掉内置键盘排线不行的

网友:
应该是有键盘窜键吧    看看是那个建罗

网友:
键盘窜键   就是没报警声也不好用呀

网友:
拔掉键盘排线就那么难么?

网友:
吧报警型号屏蔽掉(掩耳盗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