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6850显卡能点亮,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9-09-16):
驱动打上黑屏,什么情况?

网友:
加焊主芯片,测显存两步搞定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吹下核心就好,6850通病

网友:
核心坏了,加焊不能好

网友:
核心坏了。我的9600也是这样问题没有用报废了

网友:
普通显卡没有什么意义维修了。直接换。

网友:
6850显存问题太少了 大部分都是核心

网友(2020-02-03):
我也有一个同样问题,关键是如何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