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保护性掉电示波器定位故障

楼主(2019-09-16):
联想G470保护性掉电示波器定位故障

联想G470
板号 LA-6751P
故障:0.2A保护性掉电
客户 一修机器

开机0.2A左右秒掉点,速度很快,
同时主板上可以听得到保护的声音,啪一声就掉电
这样的情况肯定是有一组供电保护导致的掉电,
用示波器对比各供电和待机3.3V供电的波形

CH1是3.3V,CH2是1.5V内存供电,很明显,内存供电保护了,同时引起了待机也掉电,在CH2完全保护后,3.3V待机就恢复了,

图纸。+1.5VP通过PJ501和PJ502节点得到+1.5V,

断开两个节点后,电流0.27A不掉电,问题已经锁定在1.5V供电的后继
先看看图纸,后继去了那里,

这个电压一共去了这个6个地方,经过挨个排查,断开Q8的时候就不掉电,

Q8是+1.5V转+1.5VS的,再看看这个+1.5VS去了什么地方

除了WLAN卡槽以外就经过电阻R265转到了+VCCAFDI_VRM这个电压
再追这个电压的去向

四个去向全部都是PCH的引脚,估计桥坏了
桥型号SLJ4P
刚好有一片库存直接换上去,
通电电流0.34A
测量除过CPU供电其他的基本都出了
CPU供电芯片是ISL95831

测量95831的条件,23脚主供电正常
31脚5V供电正常
7脚VR_ON也有了
去除24脚的电阻PR942

CPU供电不装CPU的情况下还是不发出,说明芯片可能有问题
再测量上下管的G极阻值,发现只有20左右,
换一个新的芯片上去

阻值也基本正常,开机电流仍然是0.34A左右,
但是不装24脚电阻的情况下,CPU的1.1V供电已经可以出了

芯片脚位基本正常
根据时序可以知道,前一步是SVID的波形

测量SVID的数据脚

只有电压没有波形,再往前一步是经典的信号
PROCPWRGD,这个电压在R26和R27上可以测量的到

这个两个电阻在网卡接口旁边可以测的到一个0欧一个10K的,
经过测量发现PROCPWRGD没有任何电压,但是APWROK和PWROK是正常的
如此说来,问题只出在桥本身和BIOS程序了,就简单选择先刷bios,刷过后还是一样
想来想去可能是换的桥有问题,
又买一个新的换上去

换好测试开机正常!

网友:
示波器 和我的一样的 ,普元 DS1104Z 数字荧光。。。。。 比老款的 舒服

网友:
你应该再加一栏,维修人:提拉米苏;发帖时间

网友:
PROCPWRGD可以不用桥发出,直接在CPU端上拉至VTT。也许就不用再换桥了

网友:
你的帖子写的很好    不过下一秒就是我的了

网友:
可以看出来,楼主是一个执着的技术狂魔。

网友:
思路很清晰,有耐心!好久没有用心钻一个机器了

网友:
真是佩服,现在还能这么用心的去钻一台机器

网友:
有条理,帖子是好帖子,就是现在的行情,收费上不去啊!

网友:
这真是好贴。每一步都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这种修的真厉害  思路清晰

网友:
厉害厉害搂主真乃高手大师

网友A:
我遇到一个半小时准时掉电,能搞的都搞了,怀疑桥问题 就没修了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深厚,维修经念丰富,写的文章别人看了一目了然。

网友:
很厉害,能把现象和理论清晰结合并且表达出来。,仔细看看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可以加精了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个半小时准时掉电,能搞的都搞了,怀疑桥问题 就没修了

ME重新配置。

网友:
大师值得学习  好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示波器抓掉电是挺好用啊

网友:
技术不错,很强大。。。。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功力深厚呀,

网友:
换一个桥不好,再换一个,是一个心魔,我一块主板换了四个桥才好。

网友(2021-05-28):
庆幸我能看到   这么好的帖子  应该快加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