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L440开机报风扇错误然后掉电

楼主(2019-09-16):
联想L440开机报风扇错误然后掉电,测温控电路无异常,换过风扇EC和温控EMC2013故障依旧,测SMBD_THERM和SMBC_THERM只是在开机瞬间都有3.3V,怀疑是PCH把它拉低,索性直接断开这2个信号连接PCH的那端,开机再试故障解决风扇不报错了,而且风扇的转速也能随着温度的高低而变化,就此手工

网友:
试着短接EMC2103的1和2脚以及15和16脚都无效,证明不是CPU和显卡温控部分问题

网友(2019-10-29):
楼主有这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