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转接typec接口的电源转接头,有没有用过的,能不能用

楼主(2019-09-16):
typec接口,很多新机都用这个接口,只能用原装适配器。看不了电流

搜索了很多没有转接的。今天搜索到一个转接口,有没有使用过的。能适配多数机器?

补充内容 (2019-9-17 23:01):
按楼下大家回复,这个东西不适合笔记本维修,,
可以在主供电线路上面并联一个电压表,串联一个电流表,来观察。

我目前是直接在高压线路上面用了一个功率计,来观察功率,估计电流,

网友:
这个几块钱的 玩意 冲手机 还差不多  搞电脑怕冒烟 报废哦 ,,估计里面没有芯片,CC怎么能通信??? 我 用的是那种 100多块钱的 转接头。。。

网友:
这个用不了,里面没有程序,得买带诱骗功能的,网上有卖,论坛也有人卖

网友:
这也拿出来充当type c?太缺德了

网友: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转接,,,,,没有芯片的

网友:
这种不行,现在的type-c都是有协议的。什么USB-PD之类

网友:
你这种不行。是要带转换电路,机子请求5V它就转换出5V,请求9V它就转换出9V,请求12V它就转换出12V,请求20V它就转换出20V

网友A:
我是自己改的。没这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改的。没这烦恼

怎么改的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改的。没这烦恼

最好把改的过程说一下    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维修方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改的。没这烦恼

怎么改的,说一下吧

网友:
我:家有:需要找我:
   加V
185     69570   9623

网友:
就是简单的串并联,这个我投稿到鑫智造了,没法发出来啊。抱歉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改的过程说一下    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维修方便了

就是简单的串并联,这个我投稿到鑫智造了,没法发出来啊。抱歉哈~~发出来我就就要吃罚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的,说一下吧

就是简单的串并联,这个我投稿到鑫智造了,没法发出来啊。抱歉哈~~发出来我就就要吃罚款了。抱歉哈~~

网友:
这个辣鸡用不了?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改的。没这烦恼

老哥有兴趣发个教程吗

网友:
这种买过,5v给手机充电还勉强,20v给笔记本供电,就算了,笔记本需要cc总线通讯协议调压的,这个根本就不支持。
还是要模块才行

网友:
这就是接线图,很简单的

网友:
我这个没法发的,我投稿给鑫智造了~抱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