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50不开机小修一例

楼主(2019-09-16):
型号:Lenovo E450板号:NM-A211
故障: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不开机时待机电流0.03A

    打开图纸找到待机芯片RT6585,查了一遍待机条件,没发现问题。后来发现待机电流在0.03A时,RT6585有些微烫。料板上没能找到该芯片,查了下芯片脚位定义,发现和IPS51225相同,于是用ISL51225代换TR6585后待机电流0.01A正常

开机后能正常显示,但多次开机后,待机电流高到了0.08A,有时接电直接跳0.31A。主板有短路...查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PL5电感对地阻值为5.5欧不正常,应该是5VALW后级有短路。图纸里搜了一下5VALW,去到了二十几处,看来要用烧机大法了,电压调1V,电流调1A,接电电流0.67A,摸全板发现CPU供电芯片NCP81101有些微热

查NCP81101的28脚VCC对地值为5.5欧,拆除PC150依然短路,再拆NCP81101不短路了,看来芯片坏了,从料板上找来同型号的芯片换上,待机变为正常的0.01A,接屏开机显示正常,多次测试后也没问题。故障彻底解决。

各位大神,发帖不易,加分不扣自己分,望多多支持!

网友:
不好意思,是TPS51225,误写成ISL51225

网友:
那芯片5V都快短路了,居然有时还可以工作!

网友:
学习楼主分析思路

网友:
居然有时还可以工作!是TPS51225,误写成ISL51225

网友:
坏了两个主要芯片还有时能开机!

网友:
5v短路很可能就是cpu供电

网友(2021-04-29):
是通病吗,楼主。。。

网友(2021-06-14):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