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x9sp不充电#换过电

楼主(2019-09-16):
#vivo x9sp不充电# 换过电池,尾插都没用,什么原因,能显示一会进电,然后就断电了

网友:
呼叫达人吧  我也想看看

网友A:
前天修过一台,把电池拆下来用可调电源单独充电,然后再装上电池开机,顺便检查下尾插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出门左拐  谢谢

网友:
这是电 通过手机检测,但没有进电池。查吧

网友:
尾排问题。

网友:
尾插小板没扣好

网友:
检测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修过一台,把电池拆下来用可调电源单独充电,然后再装上电池开机,顺便检查下尾插有没有接触不良

谢谢,我会看下的

网友:
温控问题吧

写着温度低了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测量电池座两根数据脚对对地阻值

网友:
尾插链接电阻看看

网友B:
充电IC,把IC换了立马好。我弄过几个VIVO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IC,把IC换了立马好。我弄过几个VIVO的。

就是换尾插小板?

网友:
不是,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换尾插小板?

网友(2019-12-04):
我也遇到了,x9p进过水,关机不充电,开机充电显示温度过低  测座子阻值正常,尾插排线,小板都排除

网友:
这个零件叫做充电管

网友:
检测脚出了问题,查查阻值,一般小电源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电池检测电阻是不是被你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