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了一台华硕笔记本X552mj

楼主(2019-09-16):
回收了一台华硕笔记本X552mj,回收后才发现有问题,显卡驱动装不上。用了鲁大师,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都不行。最终网上查方法,发现这款机子这个问题特别多,很多都装不上显卡驱动,如下图

网上说法各异,很多人说是因为盗版系统引起的,需要安装正版系统,这个没法实验,没办法只能试试其他人的说法。换了安装驱动的软件不行,安装卸载了win7不行,换了win10还是一样。最后刷了bios才完美解决,希望各位以后遇到这个问题能有所帮助,后面再发bios的安装方法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之前修过的   没刷对BIOS  亮机就交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之前修过的   没刷对BIOS  亮机就交给客户了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不过网上有个说新机有这个问题,重装系统后就出现了

网友B:
改成win10的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win10的试一下

就是win10的系统,原来是win7的系统,试过几个方法没解决,换了win10还是一样的问题,刷bios才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