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 yoga 可以触发,不插内存报警,但不显示

楼主(2019-09-17):
各电压正常,能触发。电流0.56a不跳变。不插内存滴滴滴报警。插内存滴一声,然后像是启动了,但是不显示。键盘背光,可以开启和关闭。也可以按键关机和再次启动。请问各位大神,要什么修。

网友:
那就看看屏幕背光电路,和屏供电。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先修好待机3v5v和整机供电,发现报警,不显示。屏幕供电是好的,排除了屏线和屏幕供电问题。最后刷了很多个BIOS,终于搞好了。现在是开机慢,用是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