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苹果7 刷机报错-1 怎么确定维修方向

楼主(2019-09-17):
怎么确定问题方向 NFC 和基带  基带电源电压 底角阻值正常 爱思卡百分之80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基带部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基带部分有问题

基带CPU S1-S5 电压阻值正常 就是S1电压没有

网友:
S1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12 以后不验证基带

网友B:
感觉NFC 没有过 芯片和阻值正常 NF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NFC 没有过 芯片和阻值正常 NFC

楼主修好了吗,啥问题

网友C:
12不验证,nfc和基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不验证,nfc和基带

大佬那这个会是啥问题,也有个机子跟楼主的问题一样

网友E:
为毛不用iTunes刷   直接过了以后如果没基带出感叹号那就是基带问题  不能激活那就是NFC

网友:
谢谢大家了 问题解决了 是排线问题尾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那这个会是啥问题,也有个机子跟楼主的问题一样

一般80%会很少,多考虑电脑或者网络,或者换电脑刷。用ithuns刷,多刷几遍看报错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学习了,尾插排线也会导致-1

网友:
学习了,尾插排线也会导致,,这个真没想过!!

网友:
如果NFC坏了,不装行吗?主要我不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毛不用iTunes刷   直接过了以后如果没基带出感叹号那就是基带问题  不能激活那就是NFC

nfc影响激活?你搞笑不?

网友(2019-10-17):
引用 网友F:
nfc影响激活?你搞笑不?

你是穿越回来的吧   NFC在12系统就是直接影响激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nfc影响激活?你搞笑不?

nfc有问题肯定激活不了,你是没有遇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nfc影响激活?你搞笑不?
兄弟,少见多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