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117外接正常内接不显,EDP转LVDS分析

楼主(2019-09-17):
HP Q117外接正常内接不显,EdpLVDS分析

  机器型号:HP Q117
  主板板号:DA0R63MB6F1
  转换芯片:RTD2136R
  故障:外接正常,内接不显,非暗屏

1800公里外的同行发来一片HP 广达代工主板,电话说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示,他比较忙没时间看,直接整机发给我

收到主板测试外接,的确正常显示,心里已经有了定论,必是3VLCDVDD没电压导致,无非就是取三极管直连,直连不行的直接加焊显卡必好,这样的机器遇到太多,尤其是HPCQ系列。

找到图纸

1pin2pin恰好就是+3VLCD_CON,测量0V果然没电压,向前分析

红框内的U3 L10等元件都是没有装的
看起来是DISP_ON_L直接转的,不管他直连了U345pin1pin,通电测试,发现无背光,屏幕下纯色屏循环播放,说明并没有LVDS芯片才会出现屏幕自检

直连不行,就直接加焊显卡
结果板子在BGA的时候,来了朋友聊了两句话给忘记了,一直把曲线跑完报警了
板子都烧黄了,好在故障不变还是原来的问题。

加焊显卡不行,恰好有这个植好的显卡,直接换一个,如果同故障说明显卡正常,拆下来的继续植株使用就好了,也没有成本
换完显卡之后还是原故障,这才定下心去分析原因。

再测屏接口

+3VLCD_CON 无电压
3pin有两种链接方式,RaRb 一个是Edp一个是LVDS配置,测3PIN3V说明是使用LVDS
那么下面的23pin也就是应该接地的,实际测量也是接地
VADJ1亮度调节和BLON_CON背光开启都没有电压,所有LVDS数据线和供电阻值

查询LVDS数据线是去了RTD2136R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常用于4代主板,是把EDP转为LVDS的一个芯片

该芯片工作原理我在论坛查询到是
1+3.3V_2136 要有3.3V供电
2:然后芯片输出+SWR_LX转为+1.2V_2136给芯片本身
321pin得到PCH发于的DPST_PWM 然后芯片一边是转换LVDS一边也会输出BLONDISP_ON去给屏一个工作条件

反查DPST_PWM
来源于U33 SR13J的桥
中间没有经过任何元件

看起来是桥引起的问题,误杀显卡了
准备换桥的时候发现SR13J没有这个桥,我有个一样的主板,上面是SR17E
应该是通用的。
果断换 SR17E过去
之后通电测试,居然还是外接正常,内接不显!!
这里也间接说明,SR17ESR13J是完全通用的,后来论坛也有大量代换案例证明

现在又误杀了桥,知道已经走了弯路,但是好的是排除了两大芯片,问题就肯定出在桥周边的电阻,排阻,或者转换芯片周边的电阻电容

桥周围
就一个排阻,其余的小电阻电容太多也没办法测
从转换芯片周边来看
R73直连没问题,R76 100K正常
其余的也没有问题

后来在点位和和图纸实际主板的挨个对比中发现
R121掉件

这个位置很明显缺件,补一个电阻上去

开机显示:

总结:RTD2136R的时序上,SDAT_2136SCLK_2136是在DPST_PWM之前
      本机器还有一个U6是没有装的,R121的时钟和对应的数据线都是来源于U6

也是没有安装的
所以R118 R119 R121 R122四个电阻这样的位置应该就是给了芯片一个配置
但是具体没有找到该芯片的PDF,无法确定
所有LVDS的对地阻值基本在730-780左右,当然不同的主板可能不一样。
根据测量结果我做了一个RTD2136R的表格给大家
如下

希望该表格对大家修华硕和HP内接不显外接正常的机器有帮助。

网友:
全文无语病错别字;
大小写、粗细调整,段落排版等,都很漂亮;
故障分析层层推理,通俗易懂;
RTD2136工作时序用excel保存,很用心;
在维修界,楼主混的肯定很好

网友:
佩服佩服,推荐加精,逻辑缜密不骄不躁

网友(2020-08-13):
看了楼主这文章受益不少

网友(2022-03-28):
这弯路走的不容易,还是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