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1至强 刷微码注意事项

楼主(2019-09-17):
771至强 刷微码注意事项
该说明全文引自一个淘宝店的商品介绍
内容十分专业。把它全文复制过来
供参考。
原淘宝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1#detail
为防止论坛自动打水印遮盖文字,我把图片底部都拉伸了一下。

C0版本的CPU,无论你的主板有微码还是没有微码,用CPUZ软件查看,指令都是齐全的。
所以使用C0版本CPU的买家,通过CPUZ是无法知道主板是否有微码的。
因此C0买家如果无法信任我是否给你刷了微码,就不要找我了。
我专业刷微码的,没必要区别对待你。

【第四步】上771直接黑屏(显示器无任何信息提示。)
如果是BIOS微码问题,刷完后可以点亮。
如果不是bios微码问题,刷完则继续黑屏。
没刷bios微码前,谁也无法断定黑屏是由于缺失bios微码引起还是硬件兼容引起。
我付出劳动帮你刷完BIOS微码,继续黑屏的,收取的费用是不退的,请知悉。
(电脑店的装机人员都知道,同样的电脑配置大概有5%不兼容问题。请自己更换配件重新组装搭配。)

网友:
C0可以自动认全指令集,E0指令集不全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亲自验证了一下。过程如下

特意找了一块未刷微码的主板.
铭瑄G41L

至强L5410处理器2颗:CO和E0步进。

先上E0步进的

CPU-Z 1.89截图如下

名字不全,指令缺SSE4.1和VT-X
——————————————
再上C0

未刷微码的情况下,名字正常,指令集齐全。
————————————————————————

网友A:
居然在2019年看到了我小学时候看见的771刷微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在2019年看到了我小学时候看见的771刷微码

客户弄了大批G41+至强的远古电脑做维修,没办法只能跟着返祖,研究这种史前技术。

网友:
在很多年前就搞过G41 装L5420,在自己店里用,确实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好处,当时的L5420是200+,用了几年后,直接当垃圾卖掉,没有一点意义,还不如搞个H61,快多了。

网友B:
771的CPU我用过很多,X系列的有很多用转接贴改成775的也不好用的,比如说X5462;但是X5460就能够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771的CPU发热量太大(除了L系列的,L系列的是最后出品的,是771系列的U中功耗最低的),所以CPU的风扇和散热器一定要好。最后一点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特别特别重要的!!!!如果用771的CPU最好使用L系列的,如L5410、L5420,因为主板的供电跟不上。我经常看到使用X5460和E5460的主板烧了,大都是主板的MOS管挂掉了,这里边好的主板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771的CPU我用过很多,X系列的有很多用转接贴改成775的也不好用的,比如说X5462;但是X5460就能够用。还有一 ...

一看就是专业玩家。我也是建议客户只用至强低功耗L系列。

网友:
现在生意不好做啊,没有办法啊,新的主板修没有办法修,老的主板修了又没有钱挣!!!可叹啊!!!可悲啊!!!